打印口不能用问题

楼主(2008-01-18):
有块板打印口有问题,我还没有搞过打印口的,应该怎么下手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先量线路有没有问题,有治具可以插上量,说不定是打印口里面的针被插坏了,接触不好,都检查一下

网友:
哪些是主要的测试脚位啊,....麻烦说一下...

网友:
之 前就是IO坏的,换过,是什么芯片管理的??

网友:
你打一下并口的对地阻值18--25针是地,其他的对地阻值要基本一致.并口要摸接IO要么接南桥这两样没问题的话大致就是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
你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一下1--24针的对地阻值大概在500到700之间为正常,如果线路正常接口又没什么问题的,就可能是I/O或南桥的问题.我就修过一个板子就是并口不能用的(I/O:w83627hf),其中测其中一个脚的对地阻值是1400多的其他的多是600多的,最后一跑线原来是线断啦,找了个漆包线连上就好啦,希望能帮上你呀

网友:
先检查并口插座有无虚焊.短针.接着测并口到管理芯片之间的对地阻值是否为500-800,查管理芯片的供电 ,如供电正常可能是管理芯片坏,也可能是SB或I/O坏. 去掉管理芯片测它阻值如还是不同则是SB或I/O坏.如相同则是管理芯片坏,换掉即可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IO问题呀 换了试试

网友:
对地阻值18--25针是地别的都一样啊,有一个阻值不一样你就看看连着它的排容拆了,如果还那样就跑线路一直到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