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G787纯平,屏幕跳动,求助!

楼主(2008-01-18):
昨天接到一台金长城17寸纯平,屏幕会有轻微跳动,场块已查过,没问题,存储数据已刷过,还是不行,请问
那位高手修复过,求教!

网友:
查一下,行场ICT供电和场子形成电容

网友:
除了上面说到的外,还有就要进菜单调一下场摩尔纹。

网友:
求助爱国者770FT行副调整部分电路图

接维一台爱国者770FT彩显,行幅不可调,发现此机行幅电路和其它不一样,它是调节的逆程电容大小来改变行变幅,该机已被人修过,行幅调整管现在装的是IRF640I不知是否正确,它的G 极电压现在是9伏左右并且不可调节,它的前级好几个晶体管,并且电路板背面有黑漆看不清电路走向。现恳求位,能否上传一份该部分的电路 图,小弟将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