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IT8712A-F 0602-DXS)与(IT8712A-F 0602DXS)可 ...
I/O(IT8712A-F 0602-DXS)与(IT8712A-F 0602DXS)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8-01-18):
一块754主板无法开机 开机电压为0。9V I/O(IT8712F-A 0602-IXS)换成(IT8712F-A 0602-DXS)可以开机但无复位请问各位师兄怎么办?
主板

网友:
IT8712A-F前面的相同就可以了,后面应该是生产的日期06年第二周,你的什么板子啊?型号呢?什么芯片组?

网友:
型号N250DAG(NF芯片)杂牌板上AMD3000+的

网友:
能不能换的,看芯片资料呀,型号相同当然能换

网友:
保险起见. 你就找一模一样的芯片换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 .8712A-F后面带的这个-DXS不一样也不行 象技嘉的大多数 都是8712A-F-GXS带GB的 别的换就不行
[
]

网友:
可以换, 前面相同就可以,针脚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载datasheet,看该型号名称后面那几位代表含义,无关紧要的描述,不影响功能就换.

网友:
同意,认为可以互换,第一排的是型号,型号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下个DATASHEET来比较比较,反正又不费劲,可别因小失大啊

网友:
我换8712都是只看前面数字,大多数还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可以换!!

网友:
后面字母GXS,DYS。。。。G能代D,D不能代G,GB不能用任何代。HXS的就不知道用什么代换了?

网友(2008-02-21):
ixs特殊一点??? 我试了 用GXS的代替 开机也成问题 能开机 但半开半关 psot卡灯都在闪 IXS后缀的又很难找 不知用什么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