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问题.不知道什么坏?

楼主(2008-01-18):
修一杂牌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开机进系统在中间有一2公分宽的竖带,刷新率是60HZ时显示明显,75HZ时不明显,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不好?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竖线是从上到下全部都有?如果是差不多就是屏的问题了。屏的COG电路虚接了,不容易处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屏或屏电路引起的.

网友:
那怎么办啊?是不是这个屏没得救了?

网友:
花屏的机子修复率低,除非有专用设备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屏坏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