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隔几分钟后才启动,以及自动重启的问题!

楼主(2008-01-18):
我的一台旧电脑,最近出现点问题,症状如下:

问题1:
在按下Power之后,会听到机箱内风扇在转,但是这时电脑却未开始启动,按光驱的按钮也弹不出光驱来。
差不多在2分钟后,电脑才会启动,显示器才出现启动时的界面。

问题2:
电脑开始启动之后,当显示完Windows XP的画面之后,却无法进入XP系统,而是电脑重启了,一直这样循环下去,无法进入系统。

补充:我使用Ghost还原过系统,也更换过硬盘,但是问题都没有解决。使用Windows 2000也存在该问题。
但是更换Windows 98系统之后,问题1存在,问题2不存在。
对于问题2,可以进Windows XP的安全模式,但是进入后电脑会很快自动重启,重启之后问题依旧!

这2个症状是同时出现的,不知是不是同一个原因导致的。

不知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表达能力不强,不知是否把问题说清楚了?

网友:
看到有不顺眼的电容就换掉,特别是CPU供电部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CPU旁边的电解电容要详细检查一下,漏电的,发鼓的全部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没有人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哦

网友:
查电容 有没有大肚子滴

网友:
首先先确定电源是好的,接着检查主板CPU供电问题是否正常

网友:
排除系统的问题后在,在一步步替换硬件最后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是初学者,还是再学习一下相关知识吧!留着这个问题以后自己修!

To:主板的天敌 为什么说没人愿意回答呢?

网友:
首先先确定电源是好的,接着检查主板CPU供电

网友:
我觉得可以试试内存的好坏,再判断主板问题

清洗一下内存,反正花不了多少 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过一回,开机后电脑不断的重起.于是我断电后打开机箱,把显卡跟内存重新插紧后问题就消失了.

网友:
明显的供电不足引起的现象,查下电路.....

网友:
换个大功率电源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第二种情况,重装系统后解决问题,你的情况好像是主板电容问题

网友:
换内存和重新插拔显卡跟内存我都试过了.问题都没有解决.
至于供电不足,似乎也不太像,因为使用Windows 98不存在自动重启的故障.

至于大家说的电容坏了,那我完全是外行了,连电容我都不认识.
不过现在准备慢慢学习硬件的维修.正在看张老师推荐的基础资料,留着这个问题以后自己解决吧!
就当时练手用了.

网友:
这个问题呀,你把系统全新安装一遍就行了,有些主板不支持GHOST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