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的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8-01-18):
我有一个迈拓120g的硬盘和希捷的80g,在一起用,80g做主.120g一般都装些电影之类的东西.
一直用得很好,但前二天打开电脑发现120g的没了.重启后有了,但原来4个区变成了3个区.并且都显示没有格式化,要重新格.
可怜了我的那50g的大片.重新分区后可用,用软件查没有坏道,但就是测速时只有6.8m/s的速度,而且cpu占用为100%.
80g的检查正常.我就搞晕得了.
并且有个问题:就是120g的硬盘竟使用了4万多个小时.而且二天后查竟多了200多个小时.这测得到底准不准呢?
但80g的时间查得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晕!软件是用来参考的。 世上就没什么绝对的事情.

网友:
换软件测试过的,也一样.
不知低格会有用不?我有个西数的40G的硬盘,有问题,装不了系统.
而且连大硬盘盒都不好用.我干脆来个低格就好了.但用了四个小时.
这120G的还不要了我的命!要12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