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2800AP笔记本

楼主(2008-01-18):
康柏2800AP笔记本,19V直流输入,有5V和3.3V了,估计是standby电压。
完全不开机,按buttom,完全没反应。
请问有这个笔记本电源控制IC的方面资料吗?

网友:
IC方面的资料我也想知道,期待中.

有两种情况你不防试一下,1,换一下IC旁边的晶振(10M的)
                                  2,南桥芯片加焊一下

当然也可以加焊一下IC芯片,在或着取下CMOS电池,短路清一下CMOS,或许能解决问题,试一下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修好了没?

不能只看3。3V    5V电压, 开机电路、slp电压等这些都正常吗?

网友:
这个机器1715爱坏,还有就是花屏的多  不知道LZ遇到的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