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菲利蒲105S的显示器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08-01-18):
电源开关管换过,IC换了.电阻都量过来了.但是还是不起震.请问下是那里的事情?
TEA1504的IC.图纸看过,但是不是很一致.实在不知道这个怎么修了~!
请大家帮忙~!~!~ :'( :'( :'(

网友:
TEA1504各脚的电压测过没有?都怎么样?

网友:
我只测到1脚有300V,6脚有8V,其他的不敢测呀!
你知道各个脚的电压么?

网友:
6脚应为12—12.6V,2  3为0V,4为1.7V,7为12V,8为2.5V,9为2.8V,10  11  12为0V,13为0.8V,14为4.4V。

由于机型不同电压会有少少出入,注意4脚的外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