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1/648FX进不到桌面

楼主(2008-01-18):
一块精英的SF1/648FX联想代工板上PCI显卡正常,上AGP2X的显卡能进系统,加载驱动后就黑屏等10秒后自动重启,起到快到桌面时又重启了
上AGP4X的显卡滚动条跑完后就花屏了 ,上AGP8X的显卡更本就点不亮,打过AGP电源正常,AD线阻值也正常
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升级一下BIOS看看,在打一下内存,CPU的AD线,看看北桥?

网友:
这明显是挑显卡的问题,测显卡的1。5V供电正常没

网友:
肯定可以上2X的显卡?
最好搞几块4X的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