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21的开机问题

楼主(2008-01-18):
一台IBM T21 ,通电开机正常,进WINXP 正常。但正常关机后却不能开机,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拔掉电源插头,重插,又能启动,5秒后关机,就又开不起了,只有把外接电源拔掉重插才能开机,换可ADP3410 ADP3421  MAX1632等,故障依旧,取掉电池,故障也一样,怀疑是复位电路故障,但不知从何入手,请高手指点,急等!!

网友:
升级一下BIOS试试!  进系统在XP下在线升级.

网友:
顶!

学习中,呵,呵, 我见过类似的故障,但是不是这个牌子的机器,是东芝的笔记本,有的时候能开机而且可以进系统,但是再开就不行了,对内存加焊了三四边,就可以了,奇怪。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没复位,重点检查后极,多断掉几个负载看看,找到大概切入点,在仔细检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必须放电才可以再点 感觉是复位的故障 不过忘记怎么解决了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高手赶快来解决一下,让我们都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这种有点像楼上所说那种复位上是否有问题,我想查一下电路,还有放电看看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开不起来时加不起电,排除开关的问题 就是加不上电,待机电压没查出问题,开关有跳变,不知道跟LZ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
我遇见过几次,但是忘记怎么修的了......我这臭记性~!但是我还记得肯定做过南桥.....
开机芯片有没有换就真的忘记了...
你说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就代表了他的开机启动出了问题,可能开机芯片没有发给南桥复位或是南桥根本就没有复位成功....
先只能帮助你这些,等我想起来在告诉你....我这臭记性..哎

完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