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7W51用什么可以化换

楼主(2008-01-18):
一个小芝麻管,没有相机,照出来的也看不清,所以请各位老师帮忙,戴尔的液晶显示器
上面写的是A7W(51是翻转九十度写的)

网友:
A7W:高速双整流二极管
http://www.dianyuan.com/bbs/d/54/173477.html

网友:
再请问一下,这种管有可能二极体值为无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