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换电容 有什么最快的方法 碰到 换20几个电容 ...
请教 换电容 有什么最快的方法 碰到 换20几个电容 。。。很废时间

楼主(2008-01-18):
请教 换电容 有什么时间最快的方法
碰到 换20几个电容 。。。很废时间。。大家有什么方法。时间最快
方法

网友:
多多练习,熟练了就快了。。。。。。。。。

网友:
就是。这个没什么捷径。要舍得焊锡。很块的。

网友:
用热风台开到400度.边吹边用吸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的好方法就是好好练,没有什么捷径的

网友:
天气冷烙铁温度上不去,接触到焊点温度很快下降了。我现在先用热风焊台预热一下再拆焊,速度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