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个惨字,以前还跑C1,还在是00了,真晕!

楼主(2008-01-18):
头都搞大了,一台神舟品牌机,主板型号是:HA-K8T800-L,CPU是3000+,开始的时候是跑C1,不过内存,我查内存供电只有1.4V,有一个9916的管子,它的D和S极都是1.4V,G极是12V,管子没有坏,我换了一个还是这样,试来试去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连CPU也不跑了,直接就是00,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有块神州板内存是单独的时钟,容易坏。

网友:
内存的基准电压是多少你测了吗?

网友:
D极的电压低了,导致输出低

网友:
从D极往前跑线路

网友:
D、S极电压一样?

场效应管的D、S极电压都一样,有这可能吗?

网友:
以前跑的C1也有可能是假的!!VIA芯片多注意NB

网友:
NB 虚焊或者 坏, 加焊或者换做BGA

网友:
楼主换个CPU试下,看看代码是跑多少????

网友:
msi845pe板子上诊断卡跑dd

msi845pe板子上诊断卡跑dd 此板是顾客拿来的,说是在别的店修过没有修好,说最起先的故障是键盘不好使,在那家说修不好之后,彻底不开机了,我仔细看了一下,好像BIOS被动过,上诊断卡跑数为dd并且不动,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08-02-17):
先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吧,现在都跑00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