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B1P 不开机怪问题

楼主(2008-01-18):
请问我的SONY PCG-5B1P 笔记本不开机
测5V  电压正常   没找到3V    1。7V对地短路
现在发现南桥有点轻微发烫
不知道是南桥坏啊
还是有其他的地方坏将1。7V电压拉低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 放电可以好的  不过你这个问题要严重,估计SB挂了

网友:
谢谢楼主

SB是南桥吗
还是待机电路啊

网友:
南桥  不过你最好先检查待机电压  你要是什么都没动过的话就先放电  再检查主供电有没到芯片

网友:
kenneng shi naqiao huai le

网友:
经验胜过一切哈~~~~~~~~~~~~!!!!!!!!!!!!!!!!!!!!!!!!

网友:
你一提SONY我就上火,就你说的本子的主板小还薄,上炉子很不好上,南桥好了,显卡又虚了.....真让人头大....着机器有显卡的通病,但你现在是南桥坏了,先把他解决在说吧,你的1.7V短路可能是南桥搞鬼也不好说....
小日本净发明格路玩应儿,真够日的....但是人家的技术是强,你看人家本子外观和板子工艺,绝对一流,有待于学习啊....

完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