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液晶显示器开机后过一段时间,就会黑屏

楼主(2008-01-18):
戴尔液晶显示器(BENQ代工的,电路板上写着5068)开机后过一段时间,就会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关闭重新开启,会显示一下画面,又会出现黑屏,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去看看这里面的东西,关于明基液显黑屏的维修专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fromuid=14697

网友:
遇过明基液晶不定时黑屏,指示灯正常,关机再开能正常使用。代换高压板不行,最后连电源、驱动板全部更换了事。但就是没有查出原机故障原因......

网友:
明基的通病,按论坛里的方法肯定能够解决。

网友:
如果灯亮一下就立即灭了,估计是灯管老化或高压板虚焊所致

网友:
是高压板有问题的.....................。

网友(2008-02-18):
换了0。22的电容后,好了五六天,又坏了

网友:
你没有把病根查出来,同时也说明你的维修思路不清晰。不能简单的换元件,要考虑这个元件为什么坏?

网友:
楼主新手吧,可以理解,多看看贴子吧,几个月是要看的,

网友:
BenQ電源板~~除了固定故障的 C5707, FU9024, 3A fuse , or 一些電解電容 ~

有一樣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你先把電源板~用洗板子的溶劑~好好慢慢的洗乾淨!~把上面的松香and other物質~好好的清乾淨!~

接下來你再用眼睛好好的看!~壞掉的零件~焊點一定會呈現~虚焊~

通常~我會把~ 4個高壓線圈~拆下~洗乾淨~再重新焊回去~~其他只要有感覺~有~虚焊~一率吸掉~重焊~~

至今還沒遇過返修的~~

网友:
应该是虚焊,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把高压包,电感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