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电子元件图片

楼主(2008-01-18):
坏电容见的多了。以前我只会换换电容。但坏的电阻。三极管二极管等我以前可能是视而不见。现在我想直观地看清楚它们的尊容。我想一般的新手也有这种想法吧。恳请老师们发几幅这种图片让我一饱眼福。谢了。

网友:
外观可以看出来爆的肯定是不用测量也知道坏的了。很多的元件是外观上看不出的,需要测量才可以知道的,所以你这个要求几乎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另外,你的标题错误!!!误导大家以为你发什么坏元件的图片,希望以后注意发贴标题,OK?

网友:
版主说的很对啊。  要准确的判断元件的好坏的话, 还是要用万用表的 啊。

网友:
如果你真的想看那很简单,找几个劣质且烧坏了的ATX电源拆开它,你就可以一睹它们的芳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