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先進.技嘉8S661FXM-RZ主機板的常見過熱故障

楼主(2008-01-18):
這塊主機板故障現在手上大概有10片左右.故障點皆為Q55的貼片晶體過熱.原先代號1F01SF.送回原廠回來改1F29VH,結果客戶撐不了多久又回來了.請問大大們有代換的較好建議嗎?感謝
技嘉

网友:
Q55为谁供电?
代换就是找大功率的管子代换,如发热量仍然很大可以考虑辅助散热。
当然,一般管子发烫严重(例如AGP供电管)个人认为都与后级负载老化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大大的問題.
這顆D級連接APM3054M晶體為AGP供電.謝謝

网友:
应该是G极连3054,D极估计是直连ATX3.3V的吧。
找个手里有的最大功率的管子换上,或者从废板上拆一个好用的VCORE上管换上也可以。不过估计还是会很热。

网友:
謝謝大大的建議,我趕緊來去試看看.

网友(2008-05-30):
推薦! 又豐富了自己的經驗阿

网友(2008-08-02):
是不是后面电路老化引起的功率损耗增大。而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