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英4B4E主板需按几下重启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08-01-18):
求助
盘英4B4E主板需按几下重启才能正常开机
按重启时跑C0或A1多按几下RESET后可以正常开机.
主板各支路供电正常,CPU 内存已代换试过.
用478带灯测试座检CPU座无虚焊.
BIOS已换新片刷写
板上不见有74门复位电路IC
请各位提供一下检修思路.

网友:
跑C0有可能是总线的问题,你考虑CPU,南北桥是否虚焊了再说.

网友:
你查看 内存.  南北桥和AGP 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10-03-19):
你看一下 内存.  南北桥和AGP 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