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能在光盘中运行吗?

楼主(2008-01-18):
望师傅们指点!!!!!!!!!!!
mhdd

网友:
可以,不过最好再硬盘上运行

网友:
可以在光盘运行,但不是存放在光盘目录里,而是保存在引导镜像内

网友:
可以在光盘上生成到虚拟磁盘上运行,不是直接在光盘运行。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我是看了贵站贴子讲的“MHDD在运行时需要记录数据,因此不能在被写保护了的存储设备中(比如写保护的软盘、光盘等)运行”所以才问。我的MHDD是刻在光盘中的,启动到DOS下,进入光盘盘符,运行MHDD,可以吗?

网友:
可以在光盘上生成到虚拟磁盘上运行
可以在光盘上生成到虚拟磁盘上运行,如有汉化就更好了

网友:
是启动光盘,运行到DOS 状态下后就能启动MHDD了

网友(2008-03-02):
我都是在光盘上运行的,就是装克隆系统的光盘上带有这个软件的

网友:
光盘检测没有硬盘 的好 光盘的检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