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无代码显示,

楼主(2008-01-18):
今天吃药了,因为市面上865的新板子已经没有了,所以去taobao找了块号称是全新库存的V星865PE Neo2价格是250。
今天板子到了结果点不亮,情况是开机不自检,插诊断卡没有错误代码,用手摸南北桥没有明显温度,cpu有热度。
各位帮我分析下原因。
实在不行明天退回去重新换块,真郁闷,我看taobao上这块板最少得有500-1000片的二手,其他板没有这么多同型号的。

我看了下论坛有个类似的案例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E%DE%B4%FA%C2%EB
有前辈提到先查CPU电压,再查时钟,可是我新手,不知道怎么具体测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求修好,只求找到病因。

网友A:
用假负载测量啊,现在搞维修基本上都用这东西,也不贵。最好买新版本的。

网友B:
诊断卡上的灯是什么情况??  诊断卡对有些主板是不显示错误代码的   只能看诊断卡上的灯闪烁情况来判定大致问题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上的灯是什么情况??  诊断卡对有些主板是不显示错误代码的   只能看诊断卡上的灯闪烁情况来判定大致问题在那里

今天关门了,明天回去测试了,再报告详细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假负载测量啊,现在搞维修基本上都用这东西,也不贵。最好买新版本的。

没用过,怕买了不会用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上的灯是什么情况??  诊断卡对有些主板是不显示错误代码的   只能看诊断卡上的灯闪烁情况来判定大致问题在那里

图来了,我怕cpu太老不支持,特意拿了赛扬d的芯片上,还是一个毛病。

网友:
诊断卡第一步应该是测CPU.你先测一下CPU这块的电路.有可能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