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杂牌主板不触发一例.

楼主(2008-01-18):
一主板通电不触发,查触发条件后,发现CMOS跳线帽无电压,强制性触发后发现CPU主供电正常,时钟正常,PG正常但无复位.而PCI,IDE口复位电压正常.IO,南桥温度正常.在重点放在CMOS电路上.排除电池座,电池,代换红豆二极管,去掉"比较大的贴片电容".CMOS跳线帽的电压2.8伏就升起来.通电可触发,CPU的复位也有了.所以在CMOS电路中电池座和大的贴片电容与102电阻,与二极管都很常坏.而在CMOS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会引CPU无复位.CMOS电路漏电有时候比较不容易查觉,因为有时候CMOS电路漏电它CMOS跳线帽上的电压还是正常的.CMOS漏电会引起不跑CPU,不跑内存.请大家在修不跑CPU,不跑内存的时候,也注意考虑一下CMOS电路.

网友:
你讲得也太笼统太含糊了,什么代换红豆二极管,去掉"比较大的贴片电容"让人看了一头雾水,就不能再详细点地这些元件的作用和检修流程吗.

网友(2008-03-21):
不触发应该先测量南桥待机3.3V,现在好多板南桥的CMOS供电都是有3.3SB转换而来的.应先测南桥工作条件.楼主的思路好象走了弯路.

网友:
应先测南桥工作条件.楼主的思路好象走了弯路.

网友(2008-05-01):
没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了吗?
"一主板通电不触发,查触发条件后,发现CMOS跳线帽无电压"
查触发条件,修不触发的主板当然是把所有的触发条件都量完,再确定那个是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