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翔的BIOS座子以及BIOS的RST#与INIT#脚的疑问

楼主(2008-01-19):
上次看论坛的飞翔大哥做了一个BIOS自动选择的座子
会自动从好的BIOS启动
其中将24脚与25脚连接(是否把两个BIOS的24 25全连接到一块还是分开连接没看明白)
24脚在LPC与FWH的BIOS里定义为INIT# 也就是系统内部初始化         25脚为VCC

24脚在29系列定义为OE#脚 也就是输出打开或者说是允许输出 25脚为A11

一直没明白过来其中的原理 也不明白这个座子是全系列通吃还是只能用在某个系列
另外对INIT#和RST#脚也不太明白

希望哪位明白的大哥能点拨一下

谢谢了

网友:
INIT#和RST#都有初始化作用 但是两个的具体区别我不太明白

网友:
飞翔的帖子没看明白吗?
“这个工具只能应用到FWH或LPC架构的BIOS上,即3.3V的工作电压的。ISA架构的5V工作电压的并不支持”
“处理INIT#就可以了"

网友:
回三楼

谢谢 我不记得只能用与LPC与FWH架构了 搜索这个帖子没搜到 不知道用什么搜了 呵呵

另外我对于处理INIT#还是没明白原理

网友(2011-11-16):
是啊,init#有xxxxxx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恳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