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9):
(图片)

网友(2008-03-26):
我下载东西积分又不够拉!我现在在学习阶段!

网友:
大家分享一下

激光打印机几种通病
打印机内部温度过高
  当打印机开机时间过长,而且打印的纸张太多时,由于打印机连续工作,散热不好,使得输出通道温度过高。当打印机温度过高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纸张被顺利输入机内,却久不见打印样张出来,而此时电脑已显示打印完毕。怎么回事?打开小盖一看,原来打印样张被挤压在一起,堵在小舱内出不来了。这是由于打印机内温度过高,当纸张向外传送时,纸的前端被高温烫软,失去硬度,故而无法向前运动,而纸张后部在传动辊的有力传送下,强行向前推送,形成折扇状,无法阅读和校对。出现这种情况时,应立即停止打印并关机,打开打印机的所有外盖,小心地将折扇状纸张取出,让打印机充分散热,也可用棉花蘸酒精轻轻擦拭里面部分过热的零部件,促使它尽快降温。

打印机本身有故障
  当利用主机发样时,打印机不工作。打开打印机发现里面没有异物,温度也不高,这时就需要检查打印机的内部部件是否损坏。

     1.
搓纸部件损坏
  打印机的纸张通道各个部位都装有卡纸检查开关或传感器,打印机在工作时要定时检查纸的通过状态,若纸张在某部位没有及时被送走,或进纸搓纸辊没有吸到纸,也会报卡纸错误,常见的原因就是搓纸辊损坏,搓纸电机损坏或电路损坏。这种故障只能维修或更换。

      2.
纸路传感器故障
  在走纸通道中,传感器非常重要,如果传感器本身损坏、被劣质碳粉、灰尘污染或被纸屑挡住光线,就会造成传感器无法正常工作,这样机器将始终处于卡纸状态。遇到这种情况,应首先检查送纸检测传感器和排纸检测传感器是否损坏。摇动送纸检测传感器杆,检测DC控制器电路板上接插件的电压是否在0~5V间变化,若不是,则高压电源有问题,需要更换高压电源电路板;若是,就继续检查DC控制器电路和排纸检测传感器。另外,一定要选用高质量的专业碳粉。

     3.
驱动部件失灵
  驱动离合器、齿轮和轴打滑都会使纸张传输失常,造成卡纸。如果电磁离合器不吸合,无法驱动吸纸辊转动,用万用表测量其输入端是否有电压,以判断是离合器本身的故障还是前端电源故障。若搓纸辊转动而不进纸,需要检查纸盒是否安装到位,吸纸辊太脏或有油使摩擦力减小,也带不进纸,应用湿布或酒精清洗。

      4.
分离部件故障
  分离爪的作用是把纸从感光鼓表面分离下来,如果分离爪损坏或分离爪的弹簧变形等,都会使纸张不能分离下来,造成卡纸,这也是打印机常见的卡纸原因之一。分离爪损坏还可能损伤感光鼓,因此,必须经常清洁及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