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8-01-19):
有一些810主板,放上CMOS电池后开机试正常,然后机器一直不用大约一个月后开机cmos电池没电了,是主板自身缺陷还是主板有毛病

网友:
我想应该是主板有毛病,当然是在电池正常的情况下,查查是不是那个地方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