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18晶振是哪里供电?

楼主(2008-01-19):
今天碰到一块板,时钟晶振14.318量两脚都是3V(记得应该是1.1-1.4V左右才正常吧),时钟芯片有电压无波形
我是这样理解的,是不是晶振电压过高不工作,所以时钟芯片没波形
麻烦问下各位老大,这个时钟晶振是哪里供电,原理是怎样,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3v电池供电,也连接南桥;。。。。。。。。。。。。。。。。。

修不来主板 -2 误导

网友:
好像3V电池只供电给32.768实时晶振吧,是长得像帽子那颗

网友:
哪里有给晶振供电的说法。。。。。。
晶振2端都是连到某个IC的。没有什么固定的电压

网友:
你的电压表,电池没电了

还有就是时钟ic挂掉了

网友:
我相信老孙的判断,楼主应该检查一下老孙指的地方.

修不来主板 -10 骗分帖

网友:
哦,这样啊,今天上午我问师父,他说是由南桥供电;于是,我拿数字表打到二极管档,结结实实跑了一天的线路。。。
还有,时钟IC的类型真的很多,找过很多旧板都没有一样的,除了同型号的板。一块时钟IC买要多少钱?
这里感谢老孙和老曾两位老大,等我以后会赚钱买水果去探你们去

网友:
14.318是时钟IC的晶振  主要负责给时钟IC提供一个  运行的频率

网友:
2端不是连在时钟IC上吗,算不算是有时钟IC提供一个工作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