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462主板

楼主(2008-01-19):
各位大哥我这里有块老的462接口主板。现在是插上电源诊断卡的数字就不停的在闪。我该从哪里下手去查啊?

网友:
先查主板的测试点对地阻值,后上负载加电测cpu、南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及周围接口设备的电压,看那里不对了在下手找故障点

网友:
不停的闪是什么意思,闪说明在启动,有动作。如果不动了说明死机了。
可能你的机器在不断的reset吧。

网友:
查查门电路 没有坏的 换个IO试下吧

网友:
楼主你都没有说清楚是在跑码?还是闪烁,要是闪烁就是有地方微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