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疑惑和求助,希望老大们支持

楼主(2008-01-19):
新手学习中,希望老大们整理一个帖子,把插上电源到按下开关再到显示器点亮的重要工作信号和测试点按照先后顺序整理出来,写成一个流程,希望详细一点,我现在有很多疑惑,按照大家发的帖子检测故障,总是不知道哪个信号发生再前,哪个信号发生在后,即使有时候修理出来一个板子,下次又忘记了,我个人觉得把主板工作流程记住很重要,,望大虾们支持,我代表给位新手感谢大家,谢谢

网友:
你有这个要求最好还是去买一本书,不要叫别人写一本书!!!

网友:
张老能指示什么好点的书吗?推介一下

网友:
刚才在网上搜到了这个,个人觉得还有点用
1:当ATX电源和接入市电AC220V/50HZ插座上时,ATX电源电路部分,电路开始工作,立刻在ATX第9PIN,输出+5V的待命电压,我们称之为+5VSB电压,同时在第14PIN,输出约2.8V~5V电压,我们称其为+5VPS-0V开机控制电压。

2:当按下机箱外power-on开机按钮或短接{ps-on,pwx-on,pw-sw}触发排针,主板触发电路立刻开始工作,首先将ATX第14PIN,+5VPS-ON电压拉低至0V则ATX电源开始分别输出+3.3V,+5V,-5V,+12V,-12V,供整机使用。

3;大约经过50ms--500ms,ATX电源内部电源控制IC,一旦侦测到+3.3V,+5V,-5V,+12V,-12V,能够平稳输出,就在ATX电源第8PIN,输出一个约5V的电压信号,为PG信号,PG信号是主板上复位reset信号的源头信号,如果ATX电源侦测到+3.3V,+5V,-5V,+12V,-12V有对地短路或者漏电情况,则ATX电源立刻启动自我保护切断所有供电。

4;电源调整IC在供电+12V,-12V正常的情况下,以及PG信号正常的情况下,电源IC开始工作,输出两个高频脉冲开关信号去控制一组MOS管导通后为CPU提供核心供电Vcore。

5;同时电源IC会输出另一个控制电压去控制某一个MOS管导通后,输出一个+2.5V的电压,该电压一般是时钟IC的供电组之一,并送给CPU作为参考电压Vtt2.5。

6;时钟IC在供电PG正常的情况下,时钟IC内部的分频电路开始工作,它将14.318M的总频OSC,经过其内部分频放大后,送给主板系统各所需电路。

7;南桥在供电时钟PG正常的情况下,南桥将经过多重逻辑转换而来得PG信号,经内部复位电路加工后送给各所需电路复位。

8:北桥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情况下,它将南桥送来的复位信号在加工后送给CPU。

9;CPU在V,CLK,RST正常情况下,CPU开始工作。首先CPU开始寻找BIOS内部开机自检程序。沿地址线发出寻址指令CPU--北桥--南桥--BIOS。

10 ;在此寻找过程中(一刹那),寻址指令一旦到达南桥,就会在PCI  bus  A34槽位上产生一个波形信号,我们称该信号为桢信号,FRAME#,(用示波器可以看到)

11;一旦CPU寻址指令到达BIOS,就会在BIOS的第22脚上产生一个波形信号,我们称为片选信号CS# ,即使BIOS芯片取下,还可以测到C S #,如果有,还不行,就是BIOS后者外围电路有问题。

12;CPU找到BIOS后立即读取BIOS 内部的开机自检程序,并沿数据线送回CPU 执行,BIOS--南--北--CPU这时诊断卡上BIOS灯一直在闪动,数据线出问题,灯闪一下。

13;在整个自检过程中间,可以看到插在PCI槽上数码诊断卡上以十六进制代码反馈而来的各种自检步骤。

14;一旦自检完毕,CPU 就会输出自检报告单在屏幕显示出来。

15;接着BIOS自检程序将控制权移交给操作系统引导程序。

网友:
其实你想要的,这里应该都有,不过要你自己整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