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8-01-19):
一块华硕p4p800板,点不亮。量过主板供电,清过CMOS,都正常,就是南桥有点热,不算太烫手。

网友:
量AGP槽旁边的三极管的电压,ASUS很多坏这两个三极管的

网友:
楼主先好好看看 新手必读
发帖规范也要有了解。你个板不亮跑什么码?
回头去新手区有很多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