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病主板承启CHAINTECH积成显卡?

楼主(2008-01-19):
怪病主板承启CHAINTECH积成显卡?不能上独立显卡?  不是COMS我看了怎么样都不行?

网友:
你这样的贴子让别人看了费解,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上的,不知你所云

网友:
樓主大大,是不是這樣意思?

怪病主板承启CHAINTECH积成显卡?---->承啟內建顯示卡的三合一主機板(內建的可以開機)
不能上独立显卡?                         ---->想要用外接AGP的獨立顯示卡,結果無法顯示開機畫面
  不是COMS我看了怎么样都不行?   ----->查過BIOS設定(或檢查過agp供電MOS管)也沒有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