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8-01-19):
看书上说,内存供电有几种方式,其中一种是调压电路供电.看完后去跑电路,是的,说的没错,1.25上拉电压和2.5V的电压都找到了.但是,问题也出来了,有时候DDR内存上会有3.3V电压,这个是哪儿来的?还有,一次在测一块板时,发现少了一个2.5V的电压,可见,2.5V的电压还 有其它的来源.是这样吗?

网友:
有的板子上有一个脚是3.3V是正常的,不记得那个脚的电压,

网友:
DDR内存只有一种供电 +2。5V 。分别位于 7.15.22.30.38.46.54.62.70.77.85.96.104.108.112.128.136.143.148.156.164.168.172.180.184针脚
DDR2内存有2种供电 :3。3V和1。8V
238脚为3。3V供电。51.53.56.59.62.64。。。。。。。为1。8V供电

网友(点评):
说得很准确!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