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高手上传DDR2测试软件

楼主(2008-01-19):
求高手上传DDR2测试软件,RST MEMTEST  MEMTEST改良版  RSD 感觉测试DDR2比较混乱

网友:
下面隐藏的极速菜单就是 MEMTEST改良版本

网友:
具我了解测DDRII的软件专业点的,只有R.S.T pro版的,价格不便宜,并且是带卡的

对与DDRII内存
1.内存价格低
2.维修难度高
3.就算你查到那个颗粒故障也没东西换
总之目前来说DDRII维修的价值不大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DDR2维修难度大,既费时又要不上价,2代内存很便宜,没修的价值.

网友:
平均下来现在1G的颗粒也就不到20一颗,做个BGA你就不止20了
内存大多保三年,而DDR2流行还没三年。几乎没什么过保的。
DDR2是要修的,等过年把2G或4G的流行了就有修的价值了。现在的话就像DDR的128修起来没有意义一样。

网友:
呵。还是修SDR128不错。一个40元

网友:
 lxm512503   呵。还是修SDR128不错。一个40元    不会吧?? 30一根,我卖哦点给你好了

网友:
128的当练手吧,SD256的搞下还是可以的,单SD128拼成双SD256,也凑合,

网友(2008-03-19):
收费真是高啊,SD256才多少钱啊.难道"古董"值钱点?

网友:
我这SD128的卖也卖不到40元一根呀,你收费还真高,

网友:
SD128卖40元
SD256卖80元
修一条SD一般收30元

网友:
说得对没维修的价值!!!

网友:
DDR2内存确实没有适当的TEST软件,我公司是用的DDR2内存测试卡,还有专门配套的主板,测试软件集成在测试卡上,用起来还有挺准确的,就是价格。。。。5000RMB。作BGA直接用风枪吹,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
对于不开机的DDR2内存条,我们用专用的DDR2内存测试卡测出直接换,蓝屏、死机、不稳定的就直接用R.S.T(不是所有945主板都可以用,只能用指定的主板)来测,测出的排列方法与DDR的相同。

网友:
修一条SD一般收30元,sd将成为过去了

网友:
其实修DDRII还是有很多软件和工具的,只是业余的很难找到罢了。

网友(2008-07-13):
回复 网友A:

同意,可是绝得有点心不甘。。。。。。。。。。。。。

网友(2008-08-20):
我在用Quicktech Pro 5.51 .........网上有下

网友:
我的SD128  20一条啊,谁要了给我联系吧

网友:
10元我这里都有了啊

网友:
一剑
同意楼上意见,DDR2维修难度大,既费时又要不上价,2代内存很便宜,没修的价值
检测还是有必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