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了,问下做系统正常,进入WINDOUS界面就黑屏

楼主(2008-01-19):
这个是VIA主板DDR,SDR内存槽都有,进入WINDOWS就黑屏,然后显示器没了信号,换了显卡,还是没解决,是BIOS问题吗
Windows

网友:
供电散热这些问题考虑一下,内存条也要考虑。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的话可试换一下硬盘,重装一下系统,看看行不!

网友:
最大的嫌疑是内存
要是换了内存还是不能排除就直接去换硬盘

网友:
我前段时间有接修有块主板 故障表现为进系统正常 在操作时不定时的显示器黑屏(最长时间不超过20分钟), 黑屏后不可返回桌面 ,重起又是正常进系统 最先怀疑显卡问题 先后更换显卡 内存 电源 CPU 问题依旧 最后拿给我这一专修主板的看了 说是南桥有问题 晕菜 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吧,或者驱动不对
还有不要DDR,SDR混用
[
]

网友:
显卡有问题会造成这种情况,另外,显卡插槽针脚有霉断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遇过二块这样的主板,用空心针头拆一个插槽用了我一晚上时间.

网友:
考虑一下显卡供电稳不稳定,干脆把显卡旁的供电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