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笔记本光驱

楼主(2008-01-19):
有个三星的笔记本CD,,故障是光驱托盘回不去,按进去又出来,把光驱全拆了,没有发现哪有的坏的地方和卡的地方,哪位同仁修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
光驱的卡扣坏了,你仔细看就可以发现一般光驱有个白色的塑料卡件,可能是它损坏或外壳变形,找个一样的换上去就可以了  我以前学修本本的时候修过一些这个,是刚进来的货摔坏了好多,你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