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容该是多少

楼主(2008-01-19):
这个电容该是多少?耐压是多少?

网友:
22的后面,加上5个0,单位pF
就是2200000pF,等于2.2uF

网友:
谢谢!耐压是多少呢?这种电容有没耐压的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清 你的电容材质 不能准确判断  如代换耐压可高一些

网友:
不会超过1500V的,                   :D :D :D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