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107H67无光,继电器哒哒响(已修复)

楼主(2008-01-19):
飞利浦107H67显示器通电绿色电源灯间歇闪动,闪动的同时伴随着继电器哒哒响,有高压,但无光。检查180V,12V,-12V,V6.基本正常,查G1,G2也正常,将180V行供电断开,现象一样。已经代换过MCU    SAA4848PS03-015,都无效,大家给个思路,该查哪里了?谢谢!!

       "感谢大家的回复,现机器已经修复,在本站下了个107S6的数据写上去就好了。原来曾经写过一个107S41的数据,因为该机型也是用SAA4848PS03-015的片子,我以为可以用它的数据,现在看来是不行的。另外该机确实一直都有高压。对了,我决定写数据是依据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电源开关不能控制。"(应该还要加上一点.视放三枪的电压.你在故障现象描述时没有给出具体值.我想它应该有明显的异常.高压包打火使ROM资料丢失,这是正常现象.只不过飞利浦显示器的保护电路比较特殊.所以表现出来的故障现象和普通显示器表现出来的现象不一样罢了.)

网友:
来一个另类的,从TL431及其外围到光耦再到1507,一路检查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利浦此种机型我很少修,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是双行管电路还是?
但2楼版主说的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查电源部分,
根据楼主所说的故障是电源间歇性工作么?我只能这样理解。

网友:
感谢楼 上两位的回复,我也怀疑是电源的问题,因为伴随继电器的哒哒声,输出的电压也有小的波动,虽然波动的范围不大(<1V)、今天我将TEA1507P和7N60换掉、光藕换掉,还是不行,也写过数据(虽然只有107S41的数据,但写后的现象和原来一样)MCU的电源电压没有低于4.6V.飞利浦的显示器就是难搞,又没思路了。

网友:
这台机器原来有高压包打火现象,已经更换了高压包。查了下资料,有发现回扫脉冲的6608二极管已击穿,但更换后现象还是一样,晕!

网友:
继电器哒哒响是12V不稳定,问题应该还在电源电路,主要查初级电解电容。

网友:
LZ说的问题非常矛盾,继电器跳不可能高压正常。绝对没有高压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现机器已经修复,在本站下了个107S6的数据写上去就好了。原来曾经写过一个107S41的数据,因为该机型也是用SAA4848PS03-015的片子,我以为可以用它的数据,现在看来是不行的。另外该机确实一直都有高压。对了,我决定写数据是依据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电源开关不能控制。

网友(2008-02-27):
;P 路过,学习下. 不过没看明白

网友(2008-05-06):
我的显示器和 LZ的显示器一样的问题,怎么办?
   LZ说的看不懂啊

网友:
肯定无高压我的和楼主一样就是无高压还未修好哦...晕牙///

网友(2008-06-19):
我遇到同样问题,不过时间长的回出现图象,只是跳动,不过时间再长的可以正常使用 , 郁闷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一下怎样写入数据,用什么工具?不过我想这种问题即使有人知道但说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