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清零专题(添加中)

楼主(2008-01-19):
全系列佳能清零资料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870-1-1.html

打印机r350清零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733-1-3.html

网友(2008-03-15):
HP DESKJET F378/F388冷复位方法

组合键:按住“开关键"和”取消键“插上电源线(一体机开机的情况下拔掉电线 等待10秒钟后,面板上的灯会快速闪烁几次,再按一会儿,直到一体机面板按钮灯毫无反应了,即可松开按钮重新开机后,一体机会有短暂的响声,说明正在硬件初始化,全部结束后,一体机就会进入待机模式。这是复位操作就完成了。)

网友(2008-12-22):
EPSON针机清零方法!

LQ-300k+
换行/换页+进纸/退纸+暂停+电源

LX-300+
换行/换页+进纸/退纸+暂停+电源

LQ-580K:
换行/换页+进退纸+暂停+电源.

LQ-630K:
清EEPROM:换行/换页+进退纸+暂停+电源.
设置: 进纸/退纸 + 暂停 + 电源
键盘锁定: 换行/换页 + 暂停 +  5秒以上,响二声。
解锁: 进纸/退纸 + 换行/换页 + on.

LQ-670K:
高速+切纸+电源

LQ-680K :
换行/换页+进纸/退纸+暂停+电源

LQ-1600K3/K3+,2600K
字体+切纸+电源

LQ-1600K4/K4+
字体+切纸+电源

LQ-2600K
字体 + 切纸 + 电源

DLQ-1000K:
Line Feed + Form Feed + Micro Adjust↓ +  电源

DLQ-3000K:
清EEPROM:Selec Type + Paper Select + Pause + 电源

DLQ-3500K:
LF/FF + Load/Eject + Pause + 电源

网友:
epson me 清零工具

ME清零工具

网友(2009-02-26):
有没有鼓芯片清零的方法,比如EPSON 6200L

网友:
楼主说的是喷墨打印机的清零  不是硒鼓的清零

网友(2009-04-25):
hp817,816有没有清零的软件?谢谢!

网友:
我再加一个三星激光一体机的清零
今天帮我们一同行清零三星808的一体机,他自己从网上找的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按住"取消"键通电开机,屏幕上显示:"CHINA"后按"确定"键,就可以,可是他按网上的说明并没有清零而且无法打印与复印.
我试了一下,他那台一体机是水货,按"取消"键通电开机后显示"USA"他就不知道怎么按了所以就出现了无法打印与复印了,我等他那台一体机显示完"USA"后按"确定"键放入纸,打印测试页正常了

网友:
CANON  打印机清零,附件传不上来吖。。4M多的。。

ip2200 1600 1200.rar

ip2200 1600 1200.rar

网友(2009-07-09):
楼主,你好,今天碰到一个。联想M9100激光一体打印机,开机后。一直亮红灯,红灯的状态和小电池图标差不多,粉和硒鼓都没有问题,在网上查查说是要,清零,,打印机里面没有芯片,所以,这个打印机怎么样清零,谢谢分享一下,

网友:
好贴啊,说的不全面,我有全部的清零软件,有空传上去

网友(2009-08-18):
既然是清零专题,就请大家把所知道的三星ML-2241清零软件奉献出来啊,还有出厂计数器初始资料一并打包最好啊

网友:
hp1300n打印机清零方法??

网友:
epson万能清零软件中文版

网友(2009-11-07):
联想外设恢复出厂状态及打印测试页的方法
一、        激光打印机
1、LJ2312/LJ2412/LJ2500/LJ2600
(1)        关闭打印机开关,关闭前盖。
(2)        按住面板按钮打开打印机开关,直到 Drum 灯亮。
        Drum 灯亮表示打印机进入了打印测试模式。
(3)        如果想打印测试页, 当 Drum 灯亮时,松开面板按钮然后再按一下。
如果想选择其它项目,按住按钮选择下表中的模式,选中后松开按钮然后再按一下面板按钮。

灯        检测模式        功能
Drum        简单测试页
打印机打印简单测试页,打印完毕后回复 ready状态。
Ready        打印配置 & 打印字体测试页
打印机打印当前配置和内部字体表,打印完毕后回复 ready状态。
Alarm        复位
打印机恢复出厂设置,打印完毕后回复 ready状态。
Data        十六进制数据打印
打印机将数据打印成十六进制数据, 检查数据错误或问题。要退出此模式必须关闭打印机。
2、LJ880/LJ1600
   按住演示按钮2秒,直到控制面板所以指示灯慢速闪烁,打印机打印出一页演示页,打印机必须处于就绪模式。
3、LJ2110/LJ2210
(1)        按住 面板按钮 打开打印机电源开关 。
(2)        面板上四个灯亮后,第一个灯再亮时松开 面板按钮。
(3)        按住 面板按钮 :
          一秒钟之内松开 面板按钮 为打印普通自检样张。
          按住直到第二个灯亮再松开 面板按钮 ,为打印硒鼓寿命样张。
          按住直到第三个灯亮再松开 面板按钮 。为打印机复位(初始化)。

4、LJ3010A/LJ3116
   在就绪模式下按一下“联机”,使打印机处于脱机状态,按一下“执行”键,打印出一页测试页。
   在就绪模式下按一下“联机”,使打印机处于脱机状态,同时按住“CANCEL”和”“ALT“,待蜂鸣器响一声,打印机会重启动,即恢复出厂状态。
5、LJ2800
关闭打印机开关,关闭前盖。按住取消键,开机,至墨粉灯亮。然后按一下启动按钮,可打印测试页。
关闭打印机开关,关闭前盖。按住取消键,开机,至纸张灯亮,即恢复出厂状态。
二、        激光一体机
1、M3100/M3200/M7000/M6200/M7200/LJ6112/LJ6212
   对于有传真功能的设备
要使设备进入维护模式,请依次按菜单键、*、2、8、6和4键。
对于无传真功能的设备
要使设备进入维护模式,请依次按菜单键、0、2、8、6和4键。

设备发出嘟嘟声,持续约一秒种,并在LCD上显示出”   “(维护模式)的消息,表明设备处于维护模式的初始阶段,这是设备准备接收键的输入模式。
在维护模式下,功能码“01”为恢复出厂状态;“91”为恢复除电话号码存储区以外的出厂状态;“09”为打印测试图案;“99”为退出维护模式。
2、LJ6012
同时按住“取消”和“1”,然后开机,待LCD上显示出”  表示进入维护模式。
在维护模式下,功能码“01”为恢复出厂状态;“09”为打印测试图案;“99”为退出维护模式。
三、        喷墨打印机
1、        Z32/Z33/1200I/1201I/2400I/2401I/M700
    关机,放好纸张。然后同时按住电源和进纸键,待电源指示灯亮松手,机器会打印自检页。
2、        4800I/M710/5110/6100
    关机,放好纸张。按住进纸键,然后按一下电源键,松手,机器会打印自检页。
3、        3100
    关机,放好纸张。按住电源键不松手约七八秒,松手,机器会打印自检页。
4、        M5400/M600
依次按 菜单、#、1、9、3、4键,LCD屏幕短暂的显示“T“后,进入维修模式
选择“MEMORY CLEAR”可清空内存,“REPORT/HELP”---“SELF TEST”可打印自检页。
5、        M510/M610
按“设置”,按“5”,然后按“3”,这时选 “Maintenance”,然后选择“Restore Factory Defaults”即恢复出厂状态。
按“设置”,按“1”,然后按“4”,这时选择“Print Report”,然后选“Self-test Report”,然后按“黑白启动”或“彩色启动”,可打印测试页。
6、        M800/M810
按住“取消”按键,按“彩色复印”按键,可打印测试页。

四、        针打
1、        DP500
序号        自检打印功能        面板操作
        ASC II 码打印
        打印1页        按住联机键,再打开电源。
                连续打印        按住联机+进纸/退纸键,再打开电源。
        H字符打印
        打印1页        按住联机+换行/换页键,再打开电源。
                连续打印        按住联机+进纸/退纸+换行/换页键,再打开电源。
3        中文字符打印        按住换行/换页键,再打开电源。
4        16进制打印        按住进纸/退纸键,再打开电源。

表2:打印自检功能的操作

DP500可分别就命令集设计菜单、调整纵向打印起始位置、调整撕纸位置恢复出厂状态,具体情况维修手册14页(网络家园上有)
2、        DP600/DP8000
关闭打印机电源,将打印头置于最左侧,按“联机”+“换行”键开机,直到打印头动作两下,松开,过几秒钟完成恢复出厂状态。
3、        DP8600
按住控制面板上的换行/换页键、进纸/退纸键和联机键持续3秒钟。控制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和联机指示灯一起闪烁3次,并且打印机发出“哔、哔”声确认打印机已被重新设置。
ASCⅡ码样板模式打印测试
先按住联机键和进纸/退纸键,再开启打印机电源,这样就会打印出一张ASCⅡ码样张。

点阵打印模式
按联机键及换行/换页键约3秒钟,可以调整草稿体打印精度。
按换行/换页键和拷贝键约3秒钟,可以调整美式信函体打印精度。

当打印机进入点阵打印模式,联机指示灯会闪烁。处于点阵模式时,按进纸/退纸或换行/换页键可以调整点阵。

进纸/退纸键:将奇数行字符向右移(原参数值增加)
换行/换页键:将奇数行字符向左移(原参数值减少)
联机: 保存当前设定到EEPROM。

关机退出该模式。
十六进制代码打印
按住进纸/退纸键同时开机,进入十六进制打印模式。若您执行下面程序,则可得到相应的打印结果。
10   LPRINT   CHR$(27);’’4’’;
20   LPRINT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30   LPRINT   CHR$(27);”5”;
40   LPRINT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注意:以下为正常模式下的打印结果。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网友:
三星4200一体机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依次按下:菜单---份数---左----右---菜单---开始---确认

三星ML808多功能一体机,显示TONER EMPTY,如何处理
很多朋友在加过粉后,机器会显示TONER EMPTY
碰到这种情况,多数是要清零以下是清零方法:
1,按住停止键,拔掉电源在插上电源,按住开始键(按住不放)
2.同时放开俩键,在按确认键...
三星555P多功能一体机,显示TONER EMPTY,如何处理
很多朋友在加过粉后,机器会显示TONER EMPTY
碰到这种情况,多数是要清零以下是清零方法:
1,按住停止键,拔掉电源在插上电源,按住开始键(按住不放)
2.同时放开俩键,在按确认键...

三星4216换粉清零方法
三星4216换粉清零方法:按菜单    按#    按1934(两秒钟内完成)--按菜单—按用滚动键找到NEW开头的选项—按2次确认---按菜单---按#--按1完成

三星SCX-4116清零
三星SCX-4116 多功能机加粉后报缺粉。。。 换完粉后依次按下面板的 菜单_上一级-左箭头-右箭头-上一级-确认(4秒内完成)直到出现一个英文是TECH后 再按菜单-右箭头三次-直到出现一个英文字母的后三个字是CAR的按确认-这时出现了正常的时间下面有YES字母-再按确认  然后关机重起就好了

三星4216清零

三星4216一体机更换硒鼓(或加粉)仍旧会显示TONE    EMPTY
解决方法:按菜单——#1934(快速按完)——屏幕会有TECH字母显示——菜单——向左箭头——显示NEW     CARTRIDGE——确定——确定。

***********************************************************************

凡三星555、808、5100此三种机型的激光一体机,客户更换新鼓后,需如下操作才能正常收发使用:
拔下电源---按住停止键不放并再将电源插上后----直到屏幕显示:"CHINA"---再按两下开始键,即可;
(此方法同样适用于机器做全清操作;菜单/#号/1934联系按---TECH-)
scx4521f
三星4521换粉清零方法:按菜单 按# 按1934(两秒钟内完成)--按菜单—按用滚动键找到NEW开头的选项—按2次确认---按菜单---按#--按1完成

[原创]三星4X16系列加粉后清零方法!!!
4016和4216F:
1。进入维修模式:菜单--- # ---- 1 ---- 9 ---- 3 ---- 4 (动作要快!)成功后屏幕显示:TECH
2。输入:菜单 ---- 左箭头 ---- 显示NEW CARTRIDGE ---- 确定 ---- 确定
3。退出维修模式:方法和进入相同。
4116:
1。进入维修模式:菜单 --- 上一级 ---- 左箭头 ---- 右箭头 ---- 上一级 ---- 星号* (必须在2秒内输完,请找机会反复练习)
2。基本同4016,只要找到NEW CARTRIDGE 那一项,确定即可。
3。退出维修模式:和进入相同或直接按“停止键”。

松下传真机清零

松下 KX系列
1、KX-F50/90:依次按下 :“program” “# ” “9” “0” “0” “0” “*” 即可进入测试模式,然后输入 “#” “5” “0” “start/copy” 可对机器进行程序全清。对F90输入“# ” “6” “0” “3” “set” 可将切纸刀关闭(仅对切纸机器有效)。
2、从KX-F808/818/828/108/118/858/868/32/36/39/23/25到现在的KX-F66/68/82/88以及F500等等(别头晕):依次按下“功能FUNCTION(有的机器为菜单MENU)” “#” “9” “0” “0” “0” “*” 可进入维修方式,然后输入“#” “5” “5” “0” “启动”(108/118/208/218则是按“选择”“录入”)可对机器进行程序全清。 输入“5” “6” “0” “2”可将切纸刀关闭(仅对切纸机器有效)。*注:维修代码从“#500”开始,其他代码含义受篇幅所限,此处略过不表。

松下153.165系列维修模式与总清!
1.目录+#+9000+*(维修模式被选中)
2.目录+#+9000+*+550+启动+断电(总清)

松下503/553传真机多页发送一怪问题

用松下503CN/553传真机多页发送一怪问题,发送2至3张没有问题,一切正常,但是发送4张或7张,传真机就报卡纸!复印十张以上都是正常的,求解???

将521调到国际方式,596,717,718等等,771也可试试(527将”2”调到”1”,一般不能随便调)

进维修模式后,关闭559项试一下

CALL SERVICE 4 马达风扇故障

CALL SERVICE 3 定影部位故障

CALL SERVICE 2表示 齿轮组故障

功能#9000*进入维修状态,目录#9000*550启动 是总清

松下8595传真机显示错误026
处理方法:更换面板右上方的一块锂电池

维修宝典中的松下UF—208M 传真机的维修进入方式应为:依次按FUNCTION "电话拨号”电话/拨号” “电话/拨号” “电话/拨号”“*”进入
UF松下系列传真机总清!
功能#*##06总清

松下82.81.E1系列(传真机)总清!
目录#*##06启动清零

松下UF-E1CN

功能→#→*→#→#→06→复印→99→复印

松下503传真机通病:发送、复印拉长

        松下503传真机通病:发送、复印拉长,很多机子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有这毛病,清洁原稿进纸胶轮后过几天又会,应该是设计的问题,进纸轮很小,磨擦力不够,原因是CIS上有个摩擦片破了,所以造成拉长,可以用几层胶带搞定,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想根本解决问题的话,只有换CIS!

松下503复印有白条

清洁鼓下面的激光系统擦扫描头及激光器

拿起鼓,清洁机子鼓下面的玻璃就好了

三星传真机的清机有两种方法:一。按住“停止”插电直到显示“中国”按“启动”即可。

进入技术模式:设置 # 1934 找:MEAMERY CLEARING ]

B. UF系列

UF2:依次按“MENU” “MENU” “MENU” “TEL” “TEL” “TEL” “TEL”可进入维修方式。

UF108M:依次按“#” “TEL/DIAL” “TEL/DIAL” “TEL/DIAL” “TEL/DIAL” “*”可进入维修方式。

UF200/208M:依次按“功能” “电话/拨号” “电话/拨号” “电话/拨号” “电话/拨号”“*”可进

入维修方式,其中第“06”项为全清。

UF8100/8110/8200/8220:依次按 “功能” “4” “#” “*” “#” “#”可进入维修方式,其中第

“06”项为全清。

UF8300/8310/8330/8350/8700/8710/8770/8880/8585/8595/8885/8895:依次按 “功能” “7”

“MONITOR” “MONITOR” “MONITOR” “MONITOR” “*”可进入维修方式,其中第“06”项为全清。

注:06项全清中有多项选择,(图象数据、通信参数等等)其中一般“*”或“99”为全部参数的初始化。

维修宝典中的松下UF—208M 传真机的维修进入方式应为:依次按FUNCTION "电话拨号”电话/拨号”

“电话/拨号” “电话/拨号”“*”进入。

松下KX-F90B传真机

利用裁纸刀软件的修改使裁纸刀不动作,而传真机正常工作的方法:

按下功能键(PROGRAM),再按#键,接着按数字键9000和X键,最后按数字键60,此时传真机屏幕将显示“1”,这是传真机裁纸刀工作的代码。欲使裁纸刀不工作,按下数字键3,接下来按设置键(SET),最后按功能键(PROGRAM),传真机回到待机状态。

无纸显示:E-06      纸仓盖未盖好显示:E-07

个人维修总结:

松下8595传真机显示错误026

处理方法:更换面板右上方的一块锂电池

兄弟2040、7010、7220、7420 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兄弟2040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打开打印机,按住“GO”键,等到“Toner、Drum、Paper”三个灯依次亮起后,按“GO”键8次,(8次“GO”键要在2秒钟之内按完。)

兄弟7010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打开打印机,依次按“功能键、启动和四下“▲”键即可。

※ 7220、7420恢复出厂设置方法同上(7010的设置方法)。(带传真的也可以依次按“功能键、*、2、8、6、4“恢复出厂设置)

兄弟MFC 7220 ,重设硒鼓计数器

MFC 7220 ,重设硒鼓计数器

1、要重置硒鼓计数器,请确保前盖打开,然后按控制面板上的Option(选项)键
2 、
A,对于DCP系列机器
当屏幕上出现Replace Drum?(更换硒鼓)信息时,请按▲键.当屏幕上出现Accepted(已接受)信息时,请合上前盖.
B, 对于MFC系列的机器

当屏幕上出现Replace Drum?(更换硒鼓)信息时,请按数字1.当屏幕上出现Accepted(已接受)信息时,请合上前盖.

以上是清鼓的方法。
兄弟2040清零方法
兄弟2040清零方法
1. 关闭电源,将2040前盖打开
2. 按住“GO”键开机
3. 等“Ready”灯熄灭
4. 松开“GO”键,所有灯熄灭
5. 快速按“GO”键三次,三个灯点亮
6. 快速按“GO”键九次
7. 盖上前盖,机器恢复出厂设置
8.断开电源重开机
9.完成

网友:
都是小弟修打印机的时候收集的   发的对方不对的话别扣我分哦

网友:
三洋系列热敏纸(传真机)总清!~`
    设置+功能一起按,再按启动+启动按停止键(总清)

    三洋机器少数几款机型需先将主控板上的SWITCH拨至TEST,其他机器直接进行这样的操作:
    按住"SET"键不要松开,然后再按下"function",1秒后松开,
    机器显示:
             1、INITIAL SET?(初始化设置?)
             2.RAM CODE TEST
             3.SCAN TEST (CIS调整)
             4.MODEM TEST
             5.HEAD TEST
             6.PANEL TEST7.SELF

进入第三项:机器会显示“SCAN TEST ??”,其中“??”为一数值,表示黑色灰度的大小范围从00至07(现在有的机型可至3F),00最低。用“#”“*”可对数值进行调整(部分老型号的机器只能通过“功能”键进行调整),结束后按“复印”即可完成调试(不用放白纸在机器里)。

补充一点:部分机型(SFX-211H、SFX-P1000)等,进入调整后,机器显示“??SCAN TEST ??”,前面会多出一个AGC灰度调整参数,可用“保留”“免提”键进行调整,按“复印”结束。自动灰度调整如果你碰巧手中有一张三洋公司的No.503测试稿(由浅到深的黑色条纹),那就简单了。进入“SCAN TEST ??”后,放入测试稿,按下“设定”

网友:
利盟激光打印机 10R/10 Plus,12 Series, 16 Series, Optra R & L
1,关闭打印机;
2,按READY和RETURN键开机进入诊断模式(Diagnostics Mode),不要松手直到显示PERFORMING SELF TEST;
3,选择MAINTENANCE COUNT;
4,选择RESET将计数器归零;
5,按RETURN键返回诊断模式(Diagnostics Mode),然后将打印机返回正常模式。

激光打印机 Optra S, 2420/2450/2455/3455
1,关闭打印机;
2,按GO和RETURN键开机进入诊断模式(Diagnostics Mode),不要松手直到显示PERFORMING SELF TEST。就绪后显示PRINT REGISTRATION;
3,进入PRINTER SETUP,按SELECT键;
4,进入MAINTENANCE PAGE COUNT,按SELECT键;
5,进入RESET MAINTENANCE COUNT ,按SELECT键将计数归零;
6,按RETURN键返回诊断模式,退出诊断模式返回正常模式。

激光打印机 Optra T (所有型号)
1,关闭打印机;
2,按SELECT和RETURN键开机进入Configuration Menu,不要松手直到显示PERFORMING SELF TEST。自检完成后,显示CONFIG MENU;
3,按MENU右键直到显示MAINTENANCE PAGE COUNT;
4,按SELECT键,显示复位;
5,再次按SELECT键,将计数器复位;
6,按RETURN键返回Configuration Menu ,按MENU左键退出Configuration Menu。

激光打印机Optra W810
1,按SELECT和RETURN键开机进入PERFORMING SELF TEST.自检完成后,显示CONFIG MENU;
2,按MENU右键直到显示MAINT. COUNTER;
3,按SELECT键,滚动到RESET TRANSFER 或 RESET FUSER,再次按SELECT键,将计数器复位;
4,按RETURN键返回Configuration Menu ,按MENU左键退出Configuration Menu。

激光打印机Optra C710
1,按SELECT和RETURN键开机进入PERFORMING SELF TEST.自检完成后,显示CONFIG MENU;
2,按Menu右键或左键直到显示RESET FUSER COUNT;
3,按SELECT键,将计数器复位。

激光打印机Optra C720
1,按GO和RETURN键开机进入Diagnostic Menu将所有计数器复位;
2,不要松手直到显示PERFORMING SELF TEST;
3,从诊断菜单(Diagnostic Menu)中选择RESET COUNTERS ;
4,选择需要复位的计数器,按SELECT键将其复位。

激光打印机Optra C750
1,按SELECT和RETURN键开机进入PERFORMING SELF TEST.自检完成后,显示CONFIG MENU;
2,选择热辊或ITU并将之复位。

激光打印机Optra SC 1275/Color 1200
1,关闭打印机;
2,按住GO和RETURN键开机直到显示PERFORMING SELF TEST;
3,显示REGISTRATION之后,按菜单右键6次直到显示MAINTENANCE;
4,按SELECT键,按菜单右键滚动至80或81;
5,按RETURN键直到显示MAINTENANCE;
6,按菜单右键直到EXIT DIAGNOSTICS;
7,按SELECT键返回正常模式。

网友:
爱普生cx5500清零软件

oatime.com_epsonCX5500 CX5505.rar

网友:
爱普生cx5500清零软件

网友:
有没有EPSON C67的清零软件.现在两个红灯在闪.

网友:
下来学学,多学点总是好的

网友(2010-01-24):
谁有EPSON ME2清零软件 传个给小弟用下

网友(2010-03-03):
今天修好了一台R230打印机,很有成就感

网友:
R230清零后打印显示驱动不对,哪位高手帮忙下。

网友:
c67的清零软件

网友:
谁有 epson R270的清零软件啊?

急需,在线等

网友(2010-04-02):
对于新手来说,这些都是宝贝,谢谢各位有心人

网友:
无私奉献的朋友,小弟现在的水平还不是和你们交流的时候,不过小弟在朋友的资料和指点下很快会和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加油

网友(2010-05-08):
ME300的有没有??

网友:
兄弟们的资料好多.我学习中.谢各位咯

网友:
楼主说的是喷墨打印机的清零  学习了!!!!!!!!!

网友:
小弟正在找佳能清零软件,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0-06-07):
不知道为什么要清零,好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