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时钟

楼主(2008-01-19):
智仁845主板cpu无时钟电压,加焊北桥换主供电场管还是无电压 cpu供电 复位 PG正常
时钟IC是W83194BR-W

网友:
已修复是cpu坏了

请问孙老师会心在飞翔 845主板上假负载 cpu供电PG复位电压都正常时钟无电压,后来我换了个CPU主板正常了为什么上假负载测时钟无电压呢?主板没毛病

网友:
是不是假负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