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般寿命多长....333M->200M

楼主(2008-01-19):
我主板 耕升jv 400 MAX 03年4月买的, 至今换过两次电容,从未超频,现在 用 333 的外频经常死机,关机后不能开机,要等上很久才能开 , 还以为是主板坏了..拿去维修过一次,说我自己换电容的时候把一些板层中的线路短路了....修主板的用1800 的CPU , 1G的CUP在板子上运行正常, 我的CPU是2500+ 的,1.83G,安上去老死机 ,后来我把主板的跳线 从 333M 跳至 200M 外频 ,现在使用正常,当然速度就慢下来了..我问这种现象正常吗..我的主板寿命应该是多少,有办法让主板重新运行在 333 外频上吗..

网友:
供电问题!电源,主板电容都在考虑之列。主板的寿命不好说。现在的手机芯片设计寿命5年。

网友:
这样啊...那么麻烦,算了, 现在将就着用着,再出大问题就直接淘汰了....谢谢 楼上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