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块MS-7156不上电

楼主(2008-01-19):
同事送我一块MS-7156,不上电。目测,无异常。通电,查3.3VSB,5VSB等,正常。查POWER_ON脚,4.8V,正常。按POWER_ON,查83627THF68脚无电压,不正常。跑线路,发现68脚直接连到POWER_ON。中间有一小刮痕,仔细查看,原来线断了,接上,68脚电压正常了,还是不上电。再查67脚,无3.3V。挑起67脚,3.3V来了,怀疑IO坏。找了半天,找了块83627THF-A。换上,一切OK。就是CMOS里面硬件监控功能无效了。算了,找到83627THF再说吧!收工!!!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牛人啊

网友:
思路值得我借鉴。。。就是你们能查出断线,实在是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送我一块MS-7156,不上电。目测,无异常。通电,查3.3VSB,5VSB等,正常。查POWER_ON脚,4.8V,正常。按POWER_ON,查83627THF68脚无电压,不正常。跑线路,发现68脚直接连到POWER_ON。中间有一小刮痕,仔细查看 ...

提下疑问?83627THF-A 不能在MSI的板上用吧?

引脚定义不同的。

网友:
我也是在坛子里搜索了一下,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换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就是CMOS里面硬件监控功能无效了。进去了就退不出来。只能重起。但是使用没有问题。我的83627THF-A就是在一块华硕板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