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立的本本,插上电源指示灯亮,不能开机

楼主(2008-01-19):
一个日立的本本,插上电源指示灯亮,不能开机,测出LTC1628CG没有供电,哪位高手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帮个忙给个思路。

网友:
既然没供电就先查保护隔离电路啦,查好了再看待机的电路,首先排除电源和接口!顺便发个芯片的资料上来

网友:
你的故障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HITACHI插上电源指示灯亮,不能开机的问题.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不知道该怎么查保护隔离电路,版主能不能说得再明白点。

网友:
建议楼主从零开始学习,多来论坛泡泡  对学习很有益的

网友:
从电源适配器接口向下查。一般先过保险再过隔二极管或场管。这是维修笔记本主板最基本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