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T21的问题

楼主(2008-01-19):
一台飞利浦107T21
开机有消磁声,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长亮,在无信号时也不能正常进入待机模式(即不能由绿色正常工作灯转为橙色待机灯),
应该如何检修,R G B电压60多V灯丝5V ,G2 4V  G1 0V  我查了半天查不到故障,不知道要怎么检修了谢谢!
一个月之前该机因为行幅小,拿来维修过,当时是行幅管虚焊。

网友:
没有高压,,二次电压179V,用万用表量行管,降压管都是好的。

网友:
二次电压正常,你好查一下行输出有没得.行供电有没得.

网友:
二次电压正常,可能是行振荡没有工作,应该从行振荡入手检查.

网友:
哎还是没查到故障点。头大了。要怎么弄?哪位大虾教下小弟

网友:
不知LZ的电源开关能否正常控制,假如不能,我建议换MCU,假如能,还是写下数据看。

网友:
电源开关可以控制的。开机,关机都可以,指示灯一直亮绿色。

网友:
指示灯一直亮绿色说明MCU工作不正常,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上的,我的显示不器,是一直绿灯,都不变的。CPU供电复位电压都正常的,我没法了。

网友:
我的 PHILIPS_107T6
cpu saa4849坏了请问那里可买到。同时ic尾数一定要对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