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人的问题

楼主(2008-01-19):
今修到一片精英P4VXASD2的板。刚开始故障是蓝屏,爆了几个电容,换后进系统死机,就多测试了几遍,结果不显示了,跑d8。清CMOS,换时钟,换I/O。都不好。没招了,各位给个建议吧。。。。。。。。。。。。。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试试,不在负载电压查醒

网友:
查查内存,再不行检查NB和SB,就是这样,再不行,换板!!

网友:
电压决对正常,我是在挡d8时量的,内存的AD线也大过了,没怎么问题

网友:
换电容最好是把同型号的全换掉,只换几个有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电容换了两遍了。。。。。。。。。。。。。。。

网友:
压下北桥 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洗一下座子,按压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看看你的焊接工艺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俺也碰过,换了电容开不起机,内存通不过,一气下把电池反过来插,放一天第2天就好了! ,没理由!!!

网友:
电压有问题啊~~....................

网友:
换电容后主板不亮。我也遇到过。后来检查时发现焊接后没刷板,有一个脚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