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08-01-19):
ECS 755-a2 v1.0主板,配AMD2500+ CPU,MX440显卡,512M HY内存,明基FP71G显示器,装有小哨兵还原卡。保证内存和CPU,显卡,还原卡及显示器没有一点问题,就是主板启动不了.故障现象:加电CPU风扇转动正常,没有报警声音,无任何显示,CPU一点温度也没有,强制也关不了机。几天来已有四块出此同样故障。还有几台加电没反应但通电一段时间后再关闭电源再重启动也能开机,不能开机时没报警声音,但CPU会发热,能强制关机,记得四块开不了机的主板原先也有过这样的现象。这些机器全都用的是755-A2的主板,一样的配置。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毛病?我应该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
看看电源再说!网吧的机器吧?

网友:
电源也换过了,不是电源的事。

网友:
那就看板子上的电容是否坏了,鼓了。

网友:
没有,检查过了。我能和你单独谈吗?QQ30009831

网友:
我修理的水平不高,看那位高手再给你点参考。

网友:
cpu没有温度,那就是没电。先检查全板供电再说。记住主板的基本工作顺序供电、、时钟、复位………,一个板一个板的修,不要同时说那么多。

网友:
建议你先购买主板检测卡和假负载这些基本维修工具,然后熟练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再把测试的数据报上来.像你这样问,神仙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电后南桥会不会发汤(不用触发),如果不会的话就使劲的压着北桥复位一下看能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