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 薄盘,零磁头有问题

楼主(2008-01-19):
昨天有个硬盘坏了,客户的拿来修,

用MHDD 硬盘版招来几回,零头是,A,X

自修复了,半天,变成了,红块,可是,又修了,半天还是红块,

怎么办呀,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呀!谢谢!

网友:
零磁道吧~~40G薄盘应是6E040L的吧~~

网友:
什么叫零磁头啊,MT的薄盘只有一个头,你这种情况需要用PC3000维修。

网友:
0磁道吧?0磁头?6E的盘是单头盘,如果磁头坏就废了

网友:
我查了相关资料,不是有个,PCTOOLS 或DISKMAN 可以从,1磁道读取用吗,!

但是就是不知怎么改的方法!

网友:
如果只是前面几个AAA的话
MHDD ERASE试试

网友:
那个也用了,ERASE ,AERASE,都试了,还是不行!我感觉只有用,1磁道启动这个方法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物理坏道,因为那几天正好下大雪,来得路上,可能摔了!

网友:
pc3000走sf吧!!!!!!!!!!

网友:
用PC3000做一下SF,如果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不是0磁头
是3磁头
MT盘不是以0开始算磁头的
一般为3或2为主头,跟WD和ST的0头一样都是主头

网友:
楼主这么幼稚的问题 也提出来了  硬盘的状态 你都没搞明白  在明确的说以下 摔过的硬盘除了作数据不要尝试着去修复。

你对硬盘的故障完全是自己想着说的  没有一点理论依据

你这个盘建议不要修   另外 你多看一些硬盘的基础知识,等对硬盘了解了 在谈维修 你还谈不上维修  如果你这个基础谈维修 是耽误你自己耽误别人的、会把盘修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