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反了,能加电,代码00,高手请进,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01-19):
华擎K7VT4A PRO的板子,闪龙2200+,加内存时把内存插反了,后开机,主板能加电,诊断卡不跑码,显示00,上假负载,CPU主供电3.2V,表面无件看不到烧灼的痕迹,内存供电只有0点几伏,请高手帮忙看看,是哪烧坏的几率大?

网友:
反插,内存供电场管坏的机率大。。。。。。。。。。。。。。

网友:
那为什么CPU主供电高达3.2V啊?张老在不在啊,能不能给解答 一下?

网友:
CPU主供电高达3.2V那肯定不正常啊?先上负载彻底检查全板的供电

网友:
看一下供电上管是不是有问题,还有PWM的芯片。

网友:
处理器假负载量的电压在这块板上无效,我前天遇到相同故障的,内存供电管烧毁,更换后上了毒龙1300,主板正常运行。处理器电压1.65,假负载电压3.2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的情况,内存供电明显不对,更换其供电管会好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高手中的高高手!!!!!!!!!!

爱问 -4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不断学习........................

爱问 -4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高手们的指点呀,以后还请多指教了

爱问 -4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先检查一下CPU的供电芯片PWN有没有烧坏,其次再查一下内存的供电芯片有没有烧坏。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了再说吧
内存供电不正常有时也会影响主供电的

网友:
看到了,以前没看清楚,现在发现了,是内存插槽靠近20针电源插座那头的两个电阻R27、R28烧了,但看不清型号了,不知道哪位高人知道,麻烦您说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场管和插槽附近的电容一起换掉试下

网友:
内存条边的场管击穿呢,查查或者换条看看诊断卡数字

网友:
3055烧了吧,内存旁边那个管拔下来量一下

网友:
这个主板上没有3055啊,有个9916H,还有个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