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寸液晶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1-19):
刚开机图像都很正常,就是前面按键都无反应,过5分钟左右后,屏幕中间出现一个"锁"的符号,过一下自动消失,等下又出现.换过全部按键后也是一样,是不是MCU坏了还是程序出现问题了!
DELL

网友:
按键无反应,测一下各按键的电压和电阻?如果换过按键仍然现象一样,那你就查按键到MCU之间的电路。

网友:
好像是按键电路有滤波电容漏电,检测一下电压值或者电阻值,找到偏低的一路修复试试。

网友:
拔掉菜单控制板开机再试。。。。。。。。。。。。。。。。

网友:
经检查菜单键电压只有0.9V,其它都有3.3V,查按键到MCU之间电路发现一电容漏电,拆掉后电压马上有3.3V了,感谢上面各位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