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1766G开关管cnec k214能用什么管代换

楼主(2008-01-19):
一台TCL m1766f机:故障:为不加电。打开看保险坏了:3842也炸了开关管也炸了:手上没这个开关管型号:试着用SKAD6N6D代换、挂了。请各位指点用什么管代换。

网友:
6N60可以代的,K2141,K2645都可以。只要电源开关管烧,3842也要坏。一般要换八九个元件,电阻和二极管,电容。

网友:
谢了:今天我换了烧坏的:3842和开关管:还有烧坏的3842第六脚到开管关G极的电阻和并联的二极管:好了:但是用不到十分钟又炸了3242开关管;电阻 二极管。现在不知那还有坏的东东。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一楼的老师;能告诉 我这些爱坏的元件:具体的位子吗?我现在实在没者了。

网友:
开关管用的什么代换的? 代换后要注意3842的6脚到开关管的G的电阻,如果不合适会造成开关管激励不合适,从而引起功耗会增大,发热。再次烧开关管和3842。

网友:
我测:UC3843 6脚到开关G极上的电阻:电阻值是33这样是对的吗?

网友:
开关管是原管。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