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本不亮,有问题不明白,请教大家(已更新)

楼主(2008-01-19):
今天遇见一个HP本,上电正常,点不亮。用479带灯座测试,STPCLK#不正常,测试座STPCLK灯先是亮的,然后灭掉,然后又亮,最后又是灭的,晕啦,查资料STPCLK#是南桥送出的,难道是南桥坏啦,还没报价,就没换桥试,想先和大家请教一下,确认是不是南桥坏啦( 型号是V2000的康柏本) 更新:    不是南桥的问题啊,换了以后还是一样的症状,晕啊!~~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HP什么型号啊?麻烦LZ说明白点,这样大家想帮你也有思路 要不看不看不明白怎么帮你啊

网友:
是呀,是什么型号的本本呢,型号不确定也不好说呢

网友:
你先别换,加焊看看....

网友:
有没有人帮忙啊!我在等待  你们的帮助

网友:
呵呵  我今天换个R51的855GME 换了4个才亮起来 你怎么确认你换的南桥是好的而且你又换好了呢?   掉电应该是后极短路  最好仔细检查  不要先怀疑大件   最好慢慢排除

网友:
版主啊,我没有说是掉电啊,还有我换的南桥是新的,还换了两个,焊接保证没问题的。

网友:
顶上去,请大家帮忙。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