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1636 叫什么芯片.是给谁供电的.

楼主(2008-01-19):
请问MAX1636 叫什么芯片.是给谁供电的.

网友:
图纸上去给CPU供电的,具体到电路板上就不知道了,给个图你自己看

网友:
是CPU供电的芯片 楼上已经把正确答案发出来了!向楼上致敬!

网友:
谢谢,这个以前也没有注意,以后注意呢,

恭喜本本波成为版主!

网友:
本本波成版主有阵子了, 我也想当版主

网友:
奇怪了...才几天不见本本波都版猪了...................... 恭喜了.....

网友:
多谢本本波了··还有各位前辈.以后还要请你们多多指教.

网友:
谢谢,谢谢,,,,,,,我正在想呢!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相关的数据可在GOOGLE上寻找, 使用方法为 MAX1636 + PDF, 以后相同的问题, 可以试试自己来.

网友:
不错,总算了解一下!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
顶一下 :) :) :) :) :) :) :) :) :) :) :) :) :) :)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2008-03-03):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顶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
芯片资料建议把厂家的管方网址都留在收藏里。。基本都有搜索。搜一下就有了。。也不要怕那些E文。。下下来的资料有用的也就是图和管脚定义。。大概的意识坛子里有。看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经验还是不够还得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