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266A-M2 声卡坏的维修

楼主(2008-01-19):
一块主板:ECS P4M266A-M2 ,REV:1.0,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找不到声卡,用万用表测量ALC655声卡芯片的+5V电压,发现ALC655的25PIN和38PIN电压不正常,根据经验判断为ALC655的电压短路,更换ALC655芯片,主板进系统能正常检测到声卡了.注:发现各大主板厂商都有集成ALC655声卡芯片短路现象.而且数量不少.望大家多多指教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2008-10-01):
不知道~~~~~~~~~~~~~~

新诚达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10-02-22):
声卡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芯片本身自然损坏、线性稳压器不稳定烧芯片、插拔不当烧芯片。。。。

网友:
说不好是为什么  可能是芯片制造工艺问题吧